大家帮一下了,,,的找不到模块

楼主(2007-11-01):
:WD800JD的21 22 模块你那有没有
还有一个是:IC25N040ATMR04-0 FW:M020AD4A 模块是:ELG2 DUMP 这二个有问题,,,,没有模块,,有别的办法吗
问题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是模块坏了,也可能是该模块所在磁道坏了,你把这两个模块做个偏移试试

网友:
谢谢你说了一下,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偏移要怎么做,能不能说一下方法?

网友:
另外一个COPY 的21 22是不是坏的
如果是好的,将另外一个COPY 21 22读出来写入最好
如果写进去还是不行,那就是相应的磁轨坏了
[
]

网友(2007-12-08):
谢谢, 我试一下吧??????还真是看了不少好处了,我还要多多学习吧?

网友:
2个COPY坏的话
写个相同型号的进去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