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40-8X 64M花屏,

楼主(2007-11-01):
故障如题,测试结果如下大家帮分析下是怎么回子事
MATS.EXE Version 1.23
0-bit single-sided NV0 card
Memory zize being tested=2.000000 MB,starting at 0.000000 MB
NVCLK=145.5 MCLK=214.7
LANE          FORNT ERRORS      BACK ERRORS
FBD[31:0]                       0                      0
FBD[63:32]                     0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S COUNT  :0
FRON-SIDE FAILING BITS: NONE
BACK-SIDEFAILING BITS :NONE
EXITING WITH ERRORS CODE 0  (EXIT_OK)
不知到这么写大家能看懂吗
另外还有另一块440-8X DDR的开机就显示第一屏显卡自检那,然后就黑了,测不了开始的故障也是花屏
等我拿到MATS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变成现在这个故障了,望高手解答,黑屏的卡检测卡跑到26就不动了

网友:
显存没问题, 可能是GPU...

网友:
Memory zize being tested=2.000000 MB,starting at 0.000000 MB是什么意思啊显存2M吗?

网友:
可能是GPU...

网友:
虚焊还是已经挂了啊,还有第二块黑屏的,有人说可以摸黑测完了到目录里找个什么TXT文件里有结果,可我的目录里嘛也没有啊就那两个文件,DOS4GW和AMATS,是我的MATS的版本低造成的吗?哪位高手给解答下啊

网友:
各位老大啊谁拉兄弟一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