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朋友手上有偏转线圈?

楼主(2007-11-01):
我接修一台ViewTech 型号为777FD的显示器,经检查为行偏转线圈损坏了,不知道哪位手上有偏转线圈?

网友:
电视机的偏转线圈有订做的,有卖的,显示器没有。

网友:
买偏转线圈还是到二手市场找个和你的显像管一样的,但管是坏的那种,偏转线圈感量一样的才行

网友:
两年前换过,是不太好调的,但是只要慢慢调也是能调好。

网友:
偏转线圈坏,基本上可以报废了,比较难搞。。。。。。。。。。。。。。。。。。。。。。。。。。

网友:
能看出短路区域的话,可用尖针挑开铜线,绝缘处理后用软线连接,还是可用的,更换偏转后的会聚调整还是比较烦的-显示器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