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G串口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11-01):
各位老师麻烦帮我看看这个情况如何处理啊:

     前两天接了个WD160G串口盘,数据线接口塑料块被人为弄断了,现在就剩几根针。由于我这边现在找不到同样的接口和板换,所以麻烦大家给想想办法,看如何处理下啊,谢谢。另说明下,这个串口盘接口上还有老P4接口,而且WD的盘,板上数据针焊接和其他的盘有有点区别,大家可以对比下。

网友:
找个好盘好线,直接对照把线焊上。最多就是难看点。

网友:
如果實在找不到新的接口和板換的話,可以找根好一點數據線焊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