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换高压条白屏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我修了1台IBM T40的本本,开机光栅很暗,查是高压条坏了.用通用高压条换之,在WINDOWS快进桌面前一切正常,但是就在要进桌面时,图象要瞬间黑屏一下后才进到桌面.我的这本本就在"瞬间黑屏一下"后就白屏了(也就是说在"桌面"时白屏),但能听到进系统的正常声音.不知为什么白屏呀.有哪位同仁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屏上面的主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是高压条不匹配,得换原装条子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主板到高压板的屏线出问题

网友:
观注,期待正确答案。。。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换高压条和白屏没有关系

你说的换高压后白屏,和高压绝对没有关系
先看看屏上有没有3.3V供电,如果有的话是屏的主芯片坏
如果屏上没有没有3.3v先看屏线有没有开路,如果屏线确认好的话
你该看看主板上的供电芯片组,最后才可以考虑显卡了

网友:
IBM T40换高压条白屏的问题(已解决)

各位同行,我修的那台本本修好了.在这里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我把维修的经验介绍给大家,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帮助.  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换用的代用高压板和原高压板不匹配,我找了1根原装高压板换上开机,本以为没问题了,谁知装好开机竟然还不亮. 后来又几经周折在网上查 才知道原来是"睡眠开关"也坏了.换之即好.

网友(2008-04-14):
应该屏线3。3V电压没有,一般本本白屏都差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