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GL主板,怎么刷BIOS???

楼主(2007-11-01):
一块杂牌845GL主板,怎么刷BIOS???

开不了机了.
主板上什么也没写.
大家帮帮

网友:
不开机也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又是杂牌板,如何刷BIOS呀

网友:
这个。。。看芯片组和coms

网友:
仔细看看,一般都会有,要实在没有找个老鸟看看,可以保留原BIOS,找同样的块刷看看

网友:
很有道理~~~~~~

网友:
bios代用问题 不是怎么刷的问题
这个你可以是刷bios的论坛 我记得有个电耗子的斑竹他知道的比较多

网友:
把BIOS取下来。放在编程器上刷,在网上下载和主板型号对应的BIOS文件。

网友:
刷BIOS 都会,找不到主板什么型号怎么刷啊?楼上的要了解下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