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想明白问题

楼主(2007-11-01):
现在有好多的台式机在早上刚开机的时候无显示,显示器正常,主机供电正常但没有自检声音,但第二次开机就正常了,然后这一天就没问题了,有好多都是电源的问题,但我想知道这电源的那个部分出现了问题,怎么才能修复再次利用呢谢◎◎◎◎◎

网友:
拆开就知道了。大部分是一些用过几年的电源,还有就是一些差一点的电源。都是滤波不好电容损坏造成的!

网友:
没必要深究。
一般是电源老化导致。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桥的问题,就好像要预热一下才能开机,不稳定

网友:
有见过几个是电源里面的电容漏液了

网友:
没钱了哟,怎么搞呀

网友:
一般是电源里电容有鼓包  爆浆现象引起的

网友:
把电源里面鼓顶的电容全部换掉,瀑浆的电容换掉后,用酒精清洗电路板就行了.

网友:
不同见解,我认为好多都是插接件接触不好造成的(电源好些都还没坏),有时重插一下就好。清一下CMOS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会有季节性的变化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加热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主板太胀了.全清干净.

网友:
我的就和温度有关系,夏天没事,现在就不行

网友:
元件老化了,受温度影响大

网友:
是气温太低了吧,启动也会受温度的影响

网友:
很大可能是电源问题,特别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