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15H替换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1-01):
今天有个客户的机器开不了机了.是ASUS的845D系列478接口的主板
仔细检查后发现内存插槽左边附近的一颗三极管明显有烧的痕迹,型号为:9915H
因为它旁边还有一颗一模一样的,所以可以记下详细的型号~型号雷同与

我在这里想请问一下上面东东可以用什么同类型的替换哦,因为我一模一样型号的找不到..

网友:
9916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其实主板元件代换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只要是种管子都可以试试。
最好是原值代换,不过大点也可以。

网友:
我发的那个场管怎么看它的所有值?

网友:
上网站找datasheet(规格书)
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这个基本可以随便换,什么3055LA,55N03,15N03都可以换,保你没问题。。。。。

网友:
英文不好....SEARCH出来了看不懂

网友:
谢谢咯大家 我记下了 我找找~

网友:
一大早回公司在一块370的主板上吹了一颗PHD3055E换上之后果然能正常开机了 哈哈 楼上的大哥果然强悍啊 偶像

网友:
学到东西了啊,太感谢,我最怕就是代换东东,搞不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