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就会自动重启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主板一插USB就会自动重启应该会是什么问题吖,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吖,本人菜鸟不是很会哦

网友:
应该是的把,你打下USB引脚阻抗和量下电压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你说的情况,不过机器再重启就正常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如是前置uSB,看线有没接错?

网友:
同意LS的,看看有没有接错

网友:
你插的哪里?是机箱上USB插口还是主板上的插口?要是插主板上的USB接口没问题而插机箱上的USB接口有问题,那是机箱上的USB接口线有错误.

网友:
usb接口是有保险的
短路了就会重起

网友:
可能是USB供电不够引起

网友:
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检查一下usb接口有没有损坏,如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