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18如何修啊?

楼主(2007-11-01):
双敏的板,Intel 945G的,c1-c3后就挡在18,该从何入手啊,望高手指点
Intel

网友:
先查内存几个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到北桥的数据通道,最后再考虑BIOS问题.

网友:
双敏945的板子应该还在质保期返厂维修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 应该是BIOS I\O

网友:
拿去作南桥了,板还没拿到,不知好没,到时我把结果贴上来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