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板怎么 加焊南桥,请兄弟们详细说说方法啊 !

楼主(2007-11-01):
845 板怎么 加焊南桥,请兄弟们详细说说方法啊 !
方法

网友:
放在烤箱全烤,或者用风枪吹都行,最好找个有经验的高手做.

网友:
使用锡炉给南桥底部加热,时间不要太久

网友:
这个最好是先学一下比较稳妥。

网友:
我看到别人是在南桥芯片的四周涂满助焊剂,找个地方固定好板子,用热风枪在底部加热南桥的。

网友:
焊接技术可非一日之功,只要勤学苦练一定能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