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CPU供电的场管是上管还下管啊

楼主(2007-11-01):
我磁到一块P4845D的主板,有两个横着的的管S端电压进0V,G/S之间的电阻为0欧,是不是这两个管没用了啊,这两个是上管还是下管呢?

网友:
是不是坏了呀  上管接5V 下管接 电感的呀

网友:
上管的S极接的是下管的D极,另外下管的D极接线圈电感,电感另一极通CPU供1.75V,现在会区分了吧

网友:
很好区别的,注意第二个管的s极是0v,此管下管,那个便是上管。

网友:
又学习了点东西~~~~~~

网友:
老是说上管、下管,还以上面的是上管,下面的是下管,原来这样的,学习中!

网友:
注意第二个管的s极是0v???

网友:
谢谢!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东东呢!支持版主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东!
顶一下!

网友:
不一定的,下管有的时候用的是两个集成在一起的两个快恢复2极管,样子和场管差不多,两脚都是接地的,不存在GS极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哦,继续学习

网友:
昨天在书店找到了论坛出的《主板维修实用技术》,终于找到了,不过是6月出版的,没CD。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哦,有一些板子是用的共阳极快恢复二极管,不过从上面的标识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个人认为3楼朋友的判断方法最科学。

网友:
了解了,上管的s接下管的d,下管的S一般是接地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