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开不了机,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可以了

楼主(2007-11-01):
曾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突然开不了机。用侦错卡测到是C1,,换了好的内存同样开不了机,换其它插槽也不行。。最后装回不理它过了一小段时间开机时又正常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开不了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得先按下,等一段时间再来按下,才能开机,我觉得应该是COMS电路问题,但可能不是,最后我拿下过电池就用远不能开机。。

网友:
是COMS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查检下内存还有接触

网友:
C1不过是内存故障。把内存用橡皮擦擦或换内存插槽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COMS 问题,试清一下COMS 跳线看看!

网友:
coms的设置问题把 再把内存金手指清理下 插槽也清理下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没过出现的提示

网友:
我也遇到我这样的问题,以前电脑放在很潮湿的地方,就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放在干的地方就更不会了,但有时还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CI要查一下内存供电,肯定是有问题,板又没有自行修复的功能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电容,有时候电容也会引起这样的为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有没有检测卡呀
有的话插上不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如果过段时间就好,十有八九是滤波电容的问题,cpu周围看看吧,原来我的还跑c1,c6呢,弄了半天根本不是内存的问题,呵呵,换电容吧,不行看rst重启开关有坏吗,可能短路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以前有款V星的845的板子,也是有时跑c1有时跑c6,最后搞了半天是cpu座子接触不好!!掰几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