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 VID信号值怎么测试。。。

楼主(2007-11-02):
478 VID信号值怎么测试。。。
信号

网友:
VID0-VID4为CPU电压自动识别引脚,它们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这块CPU是不行工作的。

网友:
我可能搞错了。。我想问的是他的测试脚在那。。。。
我可能搞错了。。我想问的是他的测试脚在那。。。。
VID 1-4的测试脚在那。。有谁可以发个图给我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highlight=478
一般测试VID信号最好在PWM芯片上测试好点

网友:
PWM芯片上测试好点。。重点是我不知道PWM上的第几脚啊。。
PWM芯片上测试好点。。重点是我不知道PWM上的第几脚啊。。
谢谢你帮我找个这个图。。。

网友:
PWM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RT9241b..RT9602
RT9241b..RT9602

网友:
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验证字串不符,无法提交。如果您安装了某种默认屏蔽来路信息的个人防火墙软件(如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请设置其不要禁止来路信息后再试。
WHY?

网友:
如何很准切的判断PWM是或损坏呢。。。
如何很准切的判断PWM是或损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