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主板修完后进不去系统

楼主(2007-11-02):
联想478针的主板,网卡被雷打坏了,我把网卡芯片拆了,能点亮,可是进不了系统,到欢迎使用界面就不动了,还不是死机。求大虾指点指点!!先谢谢拉!
进不了系统
进不去系统

网友:
什么型号的扳子呀?联想哪款呀?
是不是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说明白你修之前能进系统吗

网友:
我就碰到过,也是联想的,启动在第二屏不动了,最后查是我电源的问题

网友:
网卡被雷打坏了,估计主板也遭殃了。。。!!

网友:
网卡坏。。可能桥也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