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板子快进桌面就死机

楼主(2007-11-02):
915 sis芯片组,快进桌面时就死机,重新GHOST系统到20%左右就黑屏,完全的系统复制文件时走一点死机,换过主板后问题解决了!
   请大家帮忙看看主板的问题出到哪块。

网友:
没试试涮过BIOS吗????

网友:
先看看主板表面有没有外伤,

网友:
看过了 ,没有外伤,BIOS到没有刷!跟BIOS有牵连吗?

网友:
你说的是板卡维修吧~~~~

网友:
哦 你自己都已经解决了呀. 不是换班子就没事了吗?
继续努力呀

网友(2007-12-02):
内存供电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仔细检查一下给内存供电的管子是不是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