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示波器还是很贵,买个带示波功能的万用表好用吗?

楼主(2007-11-02):
现在
示波器
还是很贵,买个带示波功能的万用表好用吗?
示波器

网友:
示波功能的万用表更贵。今天我刚问了赛格示波器价格,60M模拟新的不到2000,数字彩色的大约4000,单色的3400。
[
]

网友:
示波表要贵过示波器.楼主.

网友:
不是吧,我听人家说是一百多元的呀,那不是用波形显示的,是用数字显示出来的,量程好像有一千多啊

网友:
劝你先把名字搞清楚,不能显示波形的能叫示波表??????

网友:
要说测频率的表,最好还是三创的,价格低,准确度高,三创SC12B的100元上下,最高有200KHZ。要是买400M还能测到波形的表就买优得德的表,型号是60H,看波形要和电脑联机的。价格400--500之间。各地有差别。

网友:
晕,那是万用表带频率档!!!!

网友:
我也不知叫什么表,返正是可作万用表用,又可作示波器用吧.好不好用啊

网友:
上面好多都说了,那叫带频率功能的万用表,不能做示波器用的,这点你要分清楚
我用的也是这种,只能测频率,是不能代替示波器用的……

网友:
呵呵,具说手持式价格很高哦!楼主不会说的是示频率档的万用表吧!

网友:
有意思哈 不显示波形的东东也能叫示波器??数字显示也叫波????

网友:
昨天忘买示波器和风枪了,只买了万用表和焊台

网友:
我以前有个示波表,飞利浦的,50兆,带万用表功能,体积如同大号万用表。真他妈不好使呀,每次我调触发电平费老劲了,而且存储的波形要通过专用RS232接口才能传到计算机。怒了,转手卖了。

网友:
示波表更贵. 那个一百多元的怎么可能带有示波器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