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超慢

楼主(2007-11-02):
机子超慢,开个机要10分钟,装系统要一天时间,开始以为是硬盘问题,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又把数据线换了同样如此,内存也换过了,系统盘用过三张了,现在怀疑是主板的问题了,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1。cpu cache是否被关掉
2。cpu是否过热
3。网卡或声卡是否坏掉

网友:
CACHE在哪里看是否关掉?
机子是中毒以后装系统就慢了,但硬盘都换新的了,还会有毒?声卡网卡是正常的,就是慢,,,CPU的使用率总是100%

网友:
这 不是传说中的586机器吗?

网友:
哈哈,楼上的太搞笑了....难道你没看过286.386的机子

网友:
重新砂个bios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难道你的装机盘带毒?????

网友:
当CPU的使用率总是100%的时候,首先我们想到的当然是任务管理器了,看看到底是哪个程序占了较搞的比例?结束他看看

网友:
三张盘都带毒?如果没有CPU使用占100%,都可以怀疑是主板和硬盘间数据传送慢,但100使用占100%应该是系统问题啊,真的糊涂了

网友:
USB出问题,机子也会超慢,我就见过一台,USB坏掉的,把USB关了,就行了

网友:
BIOS里的IDE的UDMA通道有无打开?

网友:
!此机器留着哦!不久的将来会变成古董了!

网友:
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应该就是二级缓存的问题,

网友:
进BIOS看看设置情况。

网友:
看一 下CPU

网友:
全面检查主板

网友:
查看晶振  以前遇见归

网友:
一定是二级缓存的问题,我刚刚修了一个.

网友:
进BIOS关掉L1 Cache和L2 Cache试试。

网友:
建议你换个CPU试试看 有的时候就是它的原因呀?

网友:
应该是二极缓存关掉了,进入BIOS里面开启L2 CACHE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例GHOST个系统要两个小时但过几天再试的时候就好了,还是原来的一套东西,晕

网友:
上次有块映泰的板同LZ的故障一样,也不知主板那坏了,不过没过保修期,扔比主板商那搞好了

网友:
MSI的SIS芯片组478座常有这种问题,开机几分钟才进到系统.从没修好过.可以ICH/GMCH大芯片都杀光了.这种板没法打到时点.还请高手来分析...分析.

网友:
刷个BIOS看看,量一量CPU供电,

网友:
主板IDE口检查过吗?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IDE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