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显示器都要常备那些元件

楼主(2007-11-02):
我想知道大家修crt显示器的时候都常备有那些元件。比如行管、电源管之类的都常备那几种。

网友:
你要是专业维修,那各种都要备齐.要不就备些常用件,不常用的用时再买就行

网友A:
那常用的元件有那些呢?我主要是修主板,现再自己学着修显示器。我们这是小地方,配件不好买,又没有修显示器的经验,不知道那些零件用得多,能不能给出具体配件。我想到淘宝网上一次买齐,要常用的,谢谢。

网友:
400V电容
行管
二次电源管
常用行场IC
25V或35V若干电解电容
3842 1707  5S0765等
0。22功率电阻
尾板常IC

网友:
还要有
3。15A保险
我就只能想起这些了  其它的别人来加上吧

网友(2007-12-11):
我也想学一学修主板不知好学不,因为主板,显示器坏的太多了,去维修店钱太贵

网友:
回6楼,总要让人活吧,全部你一口吞了,让别人怎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常用的元件有那些呢?我主要是修主板,现再自己学着修显示器。我们这是小地方,配件不好买,又没有修显示器的经验,不知道那些零件用得多,能不能给出具体配件。我想到淘宝网上一次买齐,要常用的,谢谢。

差不多呀,我也打算修主板和显示器,但是我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自己之前什么都没有修过.一点经验都没有.到在在培训班学一些理论的东西.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走呢.

网友:
备几台旧显示器拆件就行了,还可练活装点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