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短接显卡显存芯片的引脚来屏蔽显存了 ?

楼主(2007-11-02):
兄弟们!如何短接显卡显存芯片的引脚来屏蔽显存了 ?这样不用吹掉显存颗粒就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有利于坏显存颗粒的快速定位啊!
芯片

网友:
好像不是短接吧,似乎有人说过断掉供电脚,记不清了。自己去找。

网友:
哪个脚啊 !!!!!!!!!!!!!!!!!!!?????????????????????

网友:
照道理讲不是短接内存,是将显卡核心识别位宽的电阻移位(如128位的变成64位,或64位的变成32位都是可行的,只与核心有关,与显存无关),这个要看核心的资料才可能做到。核心有两个引脚是识别显存类型的。

网友:
不同的芯片不同的脚,查芯片型号、引脚图去

网友:
似乎很深奥,看不明白

网友:
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你用什么显存,你就查那个是VREF脚,它外围有两个电阻,一个电阻接地,另一个接电源,你拆开接电源的那个电阻它显存就不工作了

网友:
如何查VREF脚?有什么技巧吗 ?

网友:
你运气好的话,不工作的 是 坏的显存。 那么就不花屏了。 显存的容量减半!

网友:
呵呵 好难 的问题呀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自己去查一下引脚定义图去。一般8位或是16位的颗粒,它的第二十四脚都是CS#信号,也就是片选信号。一般加速显存的共用一根CS,色度显存共用一根CS。你把CS接到地就可以屏蔽色度显存或加速显存了。
我自己只有这点经验,不好意思。

网友:
请问下,那个VREF是不是就是VCC呢?

网友:
VREF是VCC或者VDDQ电压一半的地方(VCC和VDDQ有的连一起,有的是分开的,有的电压值还不一样),称这为参考电压。拆这个好像没什么道理。倒是拆CS#或者CKE#道理多点。本人没做过实验。有待验证。

网友:
把它拆了.不就行了吧

网友:
努力学习中呀!!!!!!!!!!!

网友:
努力学习中呀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道。学习中~~~~~~

网友(2007-12-03):
坐坐沙发思考思考先 ~~
~

~~~

网友:
把它拆了.那么就不花屏, 显存的容量减半!

网友:
太多不懂的地方了,啥时能学会啊?有基础一些的资料吗,介绍一些也好快点进步。

网友:
大家都不要急 我发一个P262的显卡中显存的电路图 大家一起看看短哪个脚有用。。。

大家都不要急  我发一个P262的显卡中显存的电路图 大家一起看看短哪个脚有用。。。

网友:
大开眼界,期街中??????????????????????????????????????????

网友:
好文章
努力学习!!!!

网友:
这个帜子好有内含呀。。。。。。学习了。。

网友:
可以讨论下这个有什么具体意义吗?...........

网友:
标着440/64M却是个440/32M,卖不掉了,也不值得修了就挂自己机子用了

网友:
这个哪位能说得详细一些的,小弟感谢了,

网友:
坐沙发先`看看高手回答`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