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462的板子讨论一下

楼主(2007-11-02):
MS6561的板子没南桥,CPU供电管在散热片下。。问的是开机走线是否到IO里。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没有南桥?那北桥也没有吗?至少得有一个呀,

网友:
可能是单桥,南北合一的那种。

网友:
开机用V星的专用IC3209GE.   IO为W83697HF.  北桥有。经查开机键经电阻到V星的专用IC3209GE  25脚,不知从几脚出。

网友:
高手来解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