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买哪个工具比较好(锡炉或风筒?))

楼主(2007-11-02):
哎!第三次尝试从废板上拆下370CPU座又宣告失败!我这次可是有足够的耐心,用烙铁、850拆焊台、吸锡枪把370CPU座上的CPU针脚上的锡清理的比较干净,可是就是拆不下来座子,撬都撬不动啊,前几次都是硬撬,把CPU座拆了了乱七八糟,大部分CPU针脚还留在了板上,感觉没好的工具不行啊!
     锡炉拆卸CPU座以及其他的AGP、内存、等插槽应该是很好的工具,可是做BGA成功率够呛。
想买把风筒,又可以拆座,换槽,做BGA。就是不知效果怎么样,请用过的高手讲讲吧!!!
  如果手头资金有限、锡炉和风筒只能选一样的话,你愿意优先买哪个???

网友:
我用电炉拆下来一点不坏,一根针不缺。注意我说的是电炉不是锡炉。当然锡炉也可以,更利索。

网友:
只要针脚不弯,用热风枪又快又好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风筒吧(非850焊台)?现在手头资金有限想在锡炉和风筒之间选一个工具(锡炉虽然不是很贵,关键是锡条贵啊,一个锡炉加锡条也要五六百块了,加点钱还不如买个好的风筒)就是不知风筒好不好用(拆卸插槽、cpu座效果怎么样)?请用过的高手讲讲吧

网友:
二楼张先生说的好.请解释一下用法

网友:
锡炉下面针脚放到熔化的锡上,不用20秒,用手就把座子拎下来了。用电路,慢慢烘,座子动了,用手一拎也就下来了。练练就有体会,没有什么可说的。

网友:
我也有想用电炉的冲动
改天找个废板试下了
电炉的温度是恒定的,就是距离不好掌握

网友:
我感觉新手还是买锡炉好点,容易掌喔

网友A:
好象用850换CPU座不是很合适! 以前看过和多的帖子也曾经迷惑过:为什么平时吹东西很顺手的850不能用于BGA呢。而吹东西很肉的旋转风的却是BGA的首选?仔细看过相关资料才发现850的功率才是280W而旋转风的8205却是1200W 就好象是火柴温度虽高却不能用来取暖一样。使用旋转风的风枪,柔柔的热风使被焊元件能整体同时升温。而850却总会因温度不均衡而使得一部分烫坏了另外一部分还粘连呢!
本人拙见:买旋转风的风枪。平时换元件肉点也就是多用点时间。但是关键时候可以换CPU座和BGA

网友:
谢谢了,正在850和8205间摇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用850换CPU座不是很合适! 以前看过和多的帖子也曾经迷惑过:为什么平时吹东西很顺手的850不能用于BGA呢。而吹东西很肉的旋转风的却是BGA的首选?仔细看过相关资料才发现850的功率才是280W而旋转风的8205却 ...

    说的不错,看来你也和我一样考虑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