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不触发故障

楼主(2007-11-02):
ps on 没有电压,但找不到这个电压从哪来,换I/O后不行,不触发,主板型号是p4i48,有三块同样故障,华擎主板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呀

网友:
能通电,但不能点亮显示器的主板,称为不开机.既然能能通电,PS-ON的电位被拉低了,当然没有电压了呀.如果不通电或不加电,PS-ON没有电压你的电源坏了,故障还没有弄清,盲目地乱换元件有P用

网友:
谢了,我刚才已经把标题改了,另外我的电源也是好的,用这个电源点其它主板都可以亮

网友:
PS ON电压都没有,你换IO做什么啊?先跑电路出来,看是线路问题,还是元件问题!把电压搞正常再说!

网友:
跟到起PS-NO针脚走就可以了啊,我前几天还是修张板,不开机测PS-NO没有电压,就是针到电阻处断开了,也不知到为什么会在那里断开,
其它就是CPU座这边有两电容鼓了!!!

网友:
刚学的时候跑线路是最恶心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