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5700LE故障无法开机

楼主(2007-11-02):
主板技嘉848P-G,单条内存512一直使用正常。

小影霸5700LE故障无法开机,换张显卡就好了,不过ATI很容易花屏。

以前有时候开机没问题,但是“滴”的时间比较迟,有的时候不显示器黑屏,不能自检,电源正常,重新开机就没问题,
后来坏了就是1长2短报警,显示器黑屏,硬盘内存电源CPU风扇都正常....

电容没有鼓,但是显卡背面好象有条小裂缝,很小的,不仔细看不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原因。能不能修?扔了可惜了

网友:
这样的断板不太好修。

网友:
断板的话,看看严重不,如果断的线不是太多的话,可以考虑自己接一下试试看

网友:
如果内部断了,基本就完了。

网友:
如果断的线不是太多的话,可以考虑自己接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