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8826显卡上AGP2X主板能亮,上AGP2X/4X主板不亮

楼主(2007-11-02):
如题:MSI-8826显卡(AGP4X的MX200),能上AGP2X主板(能上1024*768*32但不能跑3DMARK,不能识别核心),但上AGP2X/4X主板和AGP4X主板都报警不亮,是何道理?此卡查MSI资料是SD64M/128位的MX400,但我这卡是SD32M/64位的MX200(可能是缩水版)

网友:
这块卡可能是2X的。

网友:
也可能兼容性问题

网友:
PC Bazar.netMSI 8826 GEFORCE 2MX 400 64MB AGP TV OUT, Na stránku: ... MSI 8826 GEFORCE 2MX 400 64MB AGP TV OUT, -, Olomoucký kraj ...
free.pcbazar.net/bazar/inzeraty.asp?typ=N&rid=9&sid=621192&pohled=2 - 9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网友:
细对了NV1XX图纸,电阻接的是R127(此处接R128表示时钟接14。81818),接R127不知何意?很想试试接回R128,此卡晶体碰悼了,焊14。31818与14。3FC都是一样的结果,此外R129到R136(代表四位二进制数)的接法决定显卡核心位宽和容量,可能此处对找坏显存颗粒有用。如0000表示2M*32 SD,1010表示4M*16 DDR,其它的还需要验证(可提供最多十六种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