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9B76 CRT显示器开关变压器啸叫

楼主(2007-11-02):
接修一台飞利浦109B76 CRT显示器,故障为:机器进水,不上电。
检查后发现保险丝、开关电源管损坏,更换后出现嘀嗒声,将次级可控硅的A极吸空后,再通电,出现图像,但是开关变压器出现尖锐的啸叫声,同时图像有轻微的抖动,请指教!
显示器
进水

网友:
检查300v滤波电容及主电源滤波

网友:
对了.我同意楼上的意见.在不可以的话就把 电源的电解电容换掉在看看

网友:
首先,电路板必须清洗干净.看你上面的描述,你的电源部分还有问题.问题还是出在可控硅的那部分电路上.另外,检查电源开关管S极的一个二极管是否被击穿,要断开测.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坏了,查与开关管D极相连的二极管与电容

网友:
lz的机器已经发贴10天了,不会10天修不好个显示器吧,如果修好了麻烦把修复过程给我们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