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7VTA2 PRO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7-11-02):
一块精英的板子,型号为K7VTA2 PRO,CPU为462,南桥为VT8235,I/O为ITE IT8705F 0340-FXS MH46Q1,插上诊断卡不跑码,上假负载测量CPU电压,核心电压1.65,主时钟1.8V,复位1.65V,PG信号为1.6V(这个电压,假负载上说明是2.5-5.0V,不知道1.6V是否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我是一个新手,请问各位老师,我下面需要检测哪个位置,如何检测。谢谢了
cpu
点不亮

网友:
前面一下有复位吗????

网友:
CPU上有复位跳变,不知道楼上说的是哪个,我不太懂,呵呵,请指点一二

网友:
复位正常吗?
只有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CPU才能工作的!
其他的可以考虑刷下BIOS,换IO!

网友:
越听越迷糊了,我想知道按我检查到的情况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网友:
一般是先软后硬 ,你先刷以下BIOS, 触发一下RST看有没有RST 关机是否正常.在刷BIOS .一般电压正常(基本电压) 可以更换I/O在刷BIOS 后.(要一看二摸三动手,看一下CPU座和内存北桥副进是否有断线克丢件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我去动手试试,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