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楼主(2007-11-02):
请问绿线对地阻值是多少啊..现在我有一块板绿线无阻值.红线1400欧.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
上下管正常.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找个好板或好电源量一下就妥,相信楼主这点小事还是能办到的。

网友:
绿线对地是600-∞不能小于75

网友:
学习了,老师说的对,自己动手

网友:
张老师说得对。这让我有了一个启发。维修时不好怎么去判断可用一个好的去做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