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都要死机一次,以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2007-11-02):
一块杰微的945板,p43.06,经常出现以上问题,代码正常,供电正常,就是这个毛病,系统做过N次,重分区N次,都这个样,不知何故?是不是要升级BIOS?
升级

网友:
供电正常????
什么叫供电正常?并非只有电压一个指标,还有功率,电流,还有时序。时序问题也会产生上述故障的。即使是个在别的机器上没有问题的电源,也难免。

网友:
张老师就说的应怎样去查呢?谢谢?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不知你说的死机是随机性的死机,还是运行某个软件时死机,还是启动前死机,还是启动以后的死机.要说清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CPU 北桥有虚焊的.

网友:
看看CPU滤波有问题吗?

网友:
我的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现在还没解决
我的是华擎PT880PRO,换个显卡或硬盘就不死了.难道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或者是内存

网友:
说得不太清楚,叫人无法回答。

网友:
打开电源看看电源里的几个滤波电容是否瀑了?

网友:
电源及主板的滤波电容瀑了也会的,我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