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的问题.老师帮忙解决下/

楼主(2007-11-02):
诊断卡 26  或者 7F  键盘灯始终不亮  键盘 也不起作用.  把 键盘 拔下来再插上 键盘3个灯一起亮一下 键盘还是不起作用/5V电压有  数据线  脚的对地阻值  一个 500 多 一个 900 多.我也分不清哪个是 鼠标的哪个是加键盘的了.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把那座后的所有钽电容全拆 就行了.

网友:
你已经量出来了,阻值有问题,正常情况应该阻值是相同的,查对就的电阻电容.

网友:
那就先看看上拉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灯能亮就证明有5V,先拿一好板对照着测,哪个阻值不对往回跑,发现或怀疑哪个东西坏直接换掉,一般接口前面的电容是都可以下掉的,最后换I/O刷BIOS(太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