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电压不对问题

楼主(2007-11-02):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南桥供电块一般是由1117稳压块提供的,可是输入有5V,控制脚没有电压对地阻值
接近0欧.1117发烫.可是1117没有问题已试换过.请问各位高手,这控制脚一般由哪里供电,以前也遇到过
可是就没有修好过.

网友:

117一般5V输入由待命电压给的3.3V输出或3。3V输入1.5输出。117坏的几率比较小。一半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控制脚的电压是由1117这个管的输出极电压经过一个电阻转成的。而且这个控制脚不经过一个电阻与地相连。你查一下那个接地的电阻吧。看看是不是它给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明天仔细再查一下.

网友:
117一般5V输入由待命电压给的3.3V输出或3。3V输入1.5输出。117坏的几率比较小。一半是桥坏了

网友:
支持3楼的意见,控制脚是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地的,要是测得为0的话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南桥  挂的几率蛮大  我有两块这样的板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控制脚怎么会短路?不是经过电阻接地吗?

网友:
我记得  控制脚 是有个接地电阻   而且 我以前看的一本资料介绍  在输出脚 也因该有个电阻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记得好像是    输入电压X(R1/R2)
                 我记得 是这样的  如过说错了  不要介意哈

网友:
可能不是1117问题,1117是个稳压IC,控制极接地都有1。25V电压,接电阻分压后输出电压会上升。发热说明电流过大,查后面的电解电容,再有就是南桥了,好多板都有一个电感将此电压接入南桥的。先断开试试。

网友:
代命的时候要是1117还是热就是sb挂了

网友:
今天搞明白了,南桥挂历了

网友:
长了见识,多谢.!!

网友:
我也有个 1117发热。。。怎么修都不好。。。

SB 挂了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楼主要是解决了一定要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可以把输出脚悬空测量下.要是有输出就是后面短路了 南桥有可能
不过也不绝对的 你在测量后在说吧

网友:
排针有电压就说明1117是好的了

网友:
你测量1117中间哪个脚的对地阻值..如果短路的话..说明南桥坏的机率是90%

网友:
控制极接地是可能的,有些1117就是本身接地的。直接输出2。5V(与稳压IC一个样)

网友:
换桥吧
肯顶是桥的问题

网友:
嘿嘿
换桥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