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 开不了机,4秒就掉电...急!(已经修复)

楼主(2007-11-02):
整机基本全新,机主基本没怎么用------可是事情就是这么巧...它坏了.

北桥845GM
南桥82801DBM

接上可调电源(19V,4A),开机,电流0.40A后跳0.78A之后共计4-5秒的时间机器就自动断电了.(在此间,CPU风扇转速正常,硬盘有正常的动作声音...)

唉...
初涉笔记本...头疼!!!

-------------------------------------
顺便问一下,(台式机可以裸板通机,可是...)笔记本可以裸板通电吗,不然那笔记本的最小可通电系统包括什么?主板+CPU+内存(液晶屏必须安装上吗?)

网友:
经仔仔细细反复目测过,无人修过,无烧痕,无水迹及变形或者烧伤及发黄/开断,断裂........等情况.

对于一级电源二级电源...?不太明白,不过这台笔记本的硬盘可以听到正常上电动作的声音那这"一级二级电源部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会是什么地方短路?还是电源IC(在论坛中看到电源IC损坏不是说上不了电的吗?)我这本子可以上电但开不了机 (不知我说的上不了电和不开机其实意思是不是一样的,反正我是晕死了,今晚打算不睡了!)

网友:
论坛上一个人都没有...

唉,希望看到的人们都能给个回复帮助...
在此施礼谢过...

网友:
祝各位好梦,晚安
希望在这里能看到求助的答复....

网友:
直到今天上午也没有头绪,此下之为实属无耐之举…

记得以前在论坛里看到过一段话,大意为“实在找不出毛病的。。。摸上助焊膏一顿狂吹”
。。。
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反正是开不了机本身就黑屏的----不关我的事。。。
先下手的是“电源开机键连接的一个芯片“(台式机中一般是I/O或者南桥,可是笔记本中却是一个四方块的芯片,看它的走线还与键盘好像有关系);其次做的是82845DBM边的32.768晶振及其2个贴片电容;又做了时钟芯片与各个L电感等功耗大的易发热的---包括8脚的场管及电源管理IC等(且摘了网卡与声卡----因为在台式机上如果网卡短路则会影响开机!)。。。。。

芯片不是原地把锡吹化而是摘下后再加助焊膏把焊盘吹圆滑后再清理一下焊盘,然后再把相应的芯片再焊回原位,唉自己鼓捣近半个小时,再接上可调电源后(没接CPU及内存)上电风扇一直持续的转。。。我一看:有戏!然后断电后按上CPU及散热片与内存外接显示器。。。。哈哈久违的开机画面。。。。。。。。F2 set   F1。。。。。

再看看还没安装上的网卡及声卡芯片。。。模样还好看了不像烧了啥的,先一个一个焊上试试。。。

大结局:芯片原班人员全部归位。上电一切正常!!进入XP打开千千静听,我一边听歌一边纳闷。。。

心当然不在歌上。。。心也不在笔记本的维修上。。。眼睛里一片茫茫然
突地拔起客户的电话,XXX您好,您的电脑修好了。。。。我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什么,只是清醒的觉得脑中一片。。。

虚焊!

网友A:
呵呵,修好了就不错了,一般本本的开机和电源管理和键盘控制都是一个芯片处理的,而IO是单独的,多半都是这个模式,象M38867M8A。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修好了就不错了,一般本本的开机和电源管理和键盘控制都是一个芯片处理的,而IO是单独的,多半都是这个模式,象M38867M8A。等。

谢谢斑主。。。

网友:
  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反正是开不了机本身就黑屏的----不关我的事。。。
哈哈  还是你强悍

网友:
笔记本有这种可能!我还修过拆开怎么测都不上电,全部装好就好了的呢!

网友:
机器长时间不用,要一段时间就通电一下!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好多主板,放一段时间就开不了机!

网友:
前些天修个和你这型号一样的,
故障也是通电几秒就断电,不过这个头天用还是好的,第二天就不行了,
把机器拆解,再重组装下就ok,因为是朋友的机器,吃了吨,结束.

网友:
强人呀.
本本虚焊的太多了。
我这就有一个显卡虚焊的.我还没给他弄呢.

网友:
A3000系列的搞过二个,都是在今年夏天用电高峰时,突然断电时引起的象楼主所说的那样的故障,不过在这几秒中,硬盘灯好象没亮过.清cmos没用,重写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