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怎么不响了

楼主(2007-11-02):
我的主班是SIS芯片的,声卡驱动我 装上了 桌面上也 有小喇叭
但是显卡没装上,我咨询别人说不是显卡的事 系统我 装了好多便了
也不是音箱的 事?求救

网友:
你没有动主板上的声卡跳线吧?

网友:
查主板声卡芯片旁边的78L05放大三极管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正常时是12V,0V,5V,三角的电压.
如果电压正常,可能是声卡芯片坏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你们都说了没我插脚之地了

网友:
是的,首先通过查那个三极管,再者看看声卡的跳线是否设置好,其三就是你的驱动可能装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