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硬盘的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7-11-02):
本人有一块ST160的硬盘
现在的 情况是 找不到硬盘了,我用扫描软件扫描了,发现有很多坏道
但是我 里面有好多 资料
有什么 办法不隐藏分区,能修好盘,也能恢复数句

网友:
找不到硬盘是什么意思?不能进系统?挂作从盘时能不能看到这个硬盘?

网友:
把你的盘挂从盘转移资料,然后修复坏道

网友:
主要先看从盘能不能把数据搞出来。再研究修理。。。

网友:
找不到硬盘,在CMOS里能找到,但是挂做从盘不稳定,大多是 找不到硬盘,根本不能恢复资料,怀疑磁头有问题(代发)

网友:
如果在CMOS能找到,进DOS状态下看能不能访问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磁头,再用软件修复一下坏道试试

网友:
90%是磁头的 事,我 老师已经判断过了。但是没有好的环境
所以本人决定放弃,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