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7-11-02):
(图片)

网友:
谢谢张老师:转接头哪有买?

网友:
看错了,所以把我刚才的帖子删了。看成硬盘了。一个外接笔记本键盘20多元,没有必要。

网友:
没有小到迷你的程度,但比一般键盘可能只有1/4~1/5的分量,也小得多。电脑配件店里有买。我就在台机上用着一个。

网友:
笔记本键盘差个电路板,不知怎么配

网友:
支持哈,  是不是要花费金钱呢?  没必要了哈  我觉得

网友:
太不值了,直接花钱买个键盘不就完了

网友:
没有实用价值吧

网友:
键盘内部没有处理电路,只是一个矩阵触点。所以不能用在台式机上,(什么都敢想,呵呵)
那种小键盘面积比较小,属于轻便型的,携带方便,本本包就可以装的下。

网友:
太不值了,直接花钱买个键盘不就完了, 一般我这边叫ibm的25元一个

网友:
笔记本键盘里面没有编码的IC,它的编码器是集成在EC里面的。给它加装一个像台式键盘里的那种块电路板也许有可能。

网友:
笔记本键盘的控制IC在主板上,对于其芯片定义,我们知道的少之有少。改装成台式机上用的不是很现实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费功夫.
拆普通KB里的IC就行了.
或者自己弄个8049MCU(当然其它的也行),不过要自己写程序

网友:
可以的,不过没这个必要.我也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一个朋友的笔记本键盘口坏了,我给他找了个有Fn功能键的那种小的,和笔记本键盘差不多的usb键盘,拆出里面的蕊片,放入笔记本的内存插槽的空档处(笔记本的多余的空间实在不好找)再和一个usb端子焊接.与原来的笔记本键盘的连接要小心,有好几根线要改一下(要用导电银漆)

网友A:
找个旧键盘,要是好的,把电路板和连线拆出来,对比旧键盘按键膜和笔记本键膜的线路,找出相应的线路连接在电路板上.将电路板想办法固定在笔记本键盘下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旧键盘,要是好的,把电路板和连线拆出来,对比旧键盘按键膜和笔记本键膜的线路,找出相应的线路连接在电路板上.将电路板想办法固定在笔记本键盘下面,就OK了.

呵呵,你要能把这个电路板放在笔记本键盘下面,再能把笔记本的上盖盖上,我请你吃饭

网友:
回复21楼,楼主只是看上笔记本键盘的小巧,想用在台式机上.话又说回来,关于那个电路板爱装哪装哪...关于吃饭,我请.

网友:
我也有个喜欢笔记本的键盘,也有过这念头。不过在尝试换台式机键盘IC都没成功后放弃了,IC型号不同连线不同,理不清。

网友:
如果真实现你想的,那恐怕你要付出惨重代价。笔记本键盘仅是一些开关,要和专门的键盘控制芯片配合(就是一般图纸上标KBC的IC,实际就是个单片机),才用在笔记本上。当然你可以用8042键盘芯片,但如何设计那个接口,真是颇费周章(自己设计PCB?)。就是实现了,耗费的金钱、精力恐怕买100个成品键盘也不止。

网友:
都是高人啊,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达到这种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