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桌面重启!(已解决!)

楼主(2007-11-02):
一大早客户拿来一块815PE的杂牌板,说一进到桌面就重启。接过后直接装了个系统测试,确实如其所说,一进到桌面就会重启。首先排除了CPU,内存,显卡,这些都是好的,系统也没问题,只能说明主板有问题了!
     把主板拿到工作台,先量各个点的阻值,没发现异常,开机量各点电压,也没发现问题。这板不好修了,根据老师的经验,一般这种情况要怀疑IO的问题,(我们这里是小地方,连一台廉价的示波器都没有,就只有数字万用表,所以很多东西就无法分析,只能靠经验了!)这块板的IO 83627HF-AW,就从旧板上取了一个同型号的原样焊好。开机进系统,故障以旧,难道刚才换的IO是坏的?在换一个试下,这次顺便把32。768也给换了,以前这样也修好过这样的问题。开机测试,这次不会重启了,难道就这样修好了,有点怀疑,关机后在开机试一下,点关机后关机。天!发生奇怪的问题,CPU风扇照转不停,插的诊断卡的灯一直亮,关机还在通电,新问题又来了,不过这时不紧张,刚就换了两个东西,晶振和IO。把晶振换成原来的,关机后故障依旧。只能是IO有问题了,实在没法,在次换了一个IO。这次关机CPU风扇不转了,可进桌面又会重启了,回到了原点。没思路了,就这三板斧功夫,眼看就要用尽了。拿着这块板反反复复在看,心想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呢?当我拿着看到第三边的时候,突然发现内存槽旁边的一个1000 6。3V的电容隐隐约约地有那么一点点鼓,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如果是以往,不会考虑这个电容有问题,今天实在没招。干脆把这一组5个电容全换了。换完后,重新开机进系统,等了一会儿,没见重启,玩游戏一小时,也没见重启,板修好了!

PS:1  IO坏可能会引起关机后主板还在通电,即CPU风扇转不停!
       2  进系统重启电容滤波也要考虑进去。
       3  由于是刚学修主板,很多道理不懂,还望老师们给解释一下上面发生的问题是为何!在此非常感谢
!!

网友:
重启的问题,如果没有特别显眼的故障的话,首要应该怀疑电源方面.
电源方面包括市电,电源,电容等.

网友A:
不知怎那么多人都说换个电容就好的故事。一点点涨根本不能代表什么,我这里有板五六个电容都涨很大,它照样正常得很哦。老说换个电容的会误人子弟的,怎不见本来是好机,换个电容就成死机的人出来说说呢。这些电容都是好几个并在一起用的,坏一两个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只要电压还是稳定的就行。(有示波器的人最清楚了),这里说的短路较严重的除外(这种电容是会很发热的,手都能感觉出来它是很热的),再一个就是换IO芯片,难道IO都是乱货?

网友:
三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几个电容鼓起来一般是不会影响主板正常工作的.

网友:
学习中,谢谢高手们的点评!!!!

网友:
真是好东西,收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这样的进系统蓝平 死机 我一般都是先换电容 换了在说 呵呵 !

网友:
电容有问题引起的故障太多了。CPU供电16V2200的电容引起PWM波型不一样,引起死机,引有电感有叫声,发烫,等等。内存供电滤波电容引起不过内存。VDDQ电容想起不过内存之内的举不胜举,但我也不同意就是拿着板就是换电容,换IO,刷BIOS这种修,都要求一个为什么?

网友:
系统死机,重启,蓝屏,排除系统后,需要检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怎那么多人都说换个电容就好的故事。一点点涨根本不能代表什么,我这里有板五六个电容都涨很大,它照样正常得很哦。老说换个电容的会误人子弟的,怎不见本来是好机,换个电容就成死机的人出来说说呢。这些电 ...

我不同意三楼的说法,这块板实实在在最后就是换电容换好的,并不是在这里为了骗一点积分而胡言乱语。有的板可能几个电容爆掉就没事,有的板也许有一点涨就不行。各板有各板的特点。我们不要在这里一概而论,在这里发这个贴子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电容问题修板的时候也应考虑进来,并不是来误人子弟的!

网友:
电容鼓包 引起的故障很多的
 和电源故障一样 有的不稳定性的故障
不过也有的鼓包后还能正常使用 不过也会偶尔死机的
我换过快板子 电容鼓了还能用.客户要求换 结果换了不能用了 不过CPU了 没主供电了

网友:
大电容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储能。电容损坏会对主板会产生影响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电容两个引脚连接的电极板有较大面积的烧穿现像。(小面积烧穿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这样的电容,不但不能储能,反会产生打火现像。将这种电容拆下后,再用外电路给它充电,(此时是可以用电压表测出电压的),拿开外电路,电压下降很快的,就是坏电容,没有上述特点的,都可视为好电容。(好电容充电后几天电压都不会变)。

网友:
我觉得外观只是电解电容的一个参考而已,有时电容内部严重漏电,外观可能还是好的,有的电容爆开了,可能只是容量减少。电路的设计也和所需要的滤波电容有关,有的需要少,有的需要多。

网友:
是啊,电容故障会引起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
嗯,不错.楼主说的有这回事,有时间也会遇见这中问题,
有的是电容下面鼓了,看不出来.

网友:
810主板测CPU无主供电,供电管旁一组电容有几个轻微的点涨,将这一组电容全换开机正常,这样的板修了不下十块,同意楼主说的,看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目测电容鼓了。。第一肯定是换掉。每个板设计不一样。对电容的要求也不同。。的确有得板8个电容全鼓了还可以用。我见过。。但碰到要开几次才开机器。。进系统容易死机。死几次后有正常的机器。板子上得电容不鼓我也把它全换掉。

网友:
今天修了块板,不开机的,换了5个电容。没想到竟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