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迈拓盘开完SF后再想开,开不起来

楼主(2007-11-03):
我手头上有几个迈拓金8金9的盘.都是自己的,想拿来练手.
都是坏道多,用ISA的PC3K开完自校验后.有两个容量减半,PC3K认到的容量和系统认到的容量相同.可以正常使用.
有一个6E40G的自校验后XP系统看到的容量是40G,而PC3K的G表里看到的容量为20G,在XP里只能用20G.后面的20G不能分区.用MHDD改容量成20G后能正常使用.但是用DM一分区容量又回到40G.
还有两个自校验之后还是有红绿坏.
容量减半不爽,想试试别的SF流程,几个硬盘都有备份.全写回备份的固件.再开SF,几个硬盘都是开一两个小时就停了.用原来的方法流程也是一样开一两个小时就停了.固件都是好的.
本来几个硬盘自校验完后都可以用了,现在写回固件后又跟原来没修过一样了,还开不完自校验了,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6E 6Y做完SF容量少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有高手能够通过更改相关SF流程解决

但是、没有人会免费教你的!

我也不会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处理呀!

网友:
我现的的问题是开完自校验后再回写固件成原来的样子.再开自校验都开不完了,一两个小时就停

网友A:
你用什么开的自校

网友:
楼主,金8金9主芯片是POKER系列的,不能用PC3000开SF,一开就出问题.要用效率源或MRT或PCI3000才能开.

网友:
可是我用ISA版的PC3000开好了好几个金8金9的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开的自校

我用ISA的PC3K写6Y流程开的.有时候用MRT来开.不过这些方法对我现在的那几个盘都不起作用了

网友:
  PKR的用ISA3K也能开SF吗?老师怎么说不能啊?  只说ISA3K只能开DSP的.  我看也是啊,ISA3KPKR的也没SF的选项啊!!!

网友B:
他所谓的用ISA开SF是因为写了修改过的流程了,一共有六个文件(OD OE 11 1F 43 46 47) ,写进去后断电再开电就可以开起来了!

小明啊,你开不起来的原因里面的模块或组肯定有坏的,当然有些也是因为头不稳定的原因,另外测试组慢的时候有些盘也开不起来的!

网友A:
今天开一只6E的
A、C都开不起
郁闷
明早在开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所谓的用ISA开SF是因为写了修改过的流程了,一共有六个文件(OD OE 11 1F 43 46 47) ,写进去后断电再开电就可以开起来了!

小明啊,你开不起来的原因里面的模块或组肯定有坏的,当然有些也是因为头不稳定的原因 ...

我固件是全部回写的原盘备份的固件.原盘的固件是能开完的.就是回写回去之后就开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开一只6E的
A、C都开不起
郁闷
明早在开C试试

开C的我还没开过呢.有没有开C的教程?
哪天我拿我那几个盘来试试

网友:
6E少容量正常。6Y少容量几乎没遇到

6E少容量很正常。多试着换固件多跑几次,可能做完美。另外用服务器电源跑SF,不少的可能性大大加强。原理不说,就这样用吧。
6Y要最大化容量就是把第二个0038放到第一个之后跑。
另外出现的跑完后和各种不正常表现,都是SF没有跑完造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手头上正好有服务器电源.我也用这个电源试试.
你说的0038放到第一个跑是用的PCI的来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 6Y做完SF容量少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有高手能够通过更改相关SF流程解决

但是、没有人会免费教你的!

我也不会

说的没错...

网友:
我学硬盘从来没想过免费,学硬盘花了几千块钱,还是在辞掉工作之后用的自己辛苦打工两年存下来的钱学的。要不是自己经济原因我还会投入更多的钱学更深的维修,虽然我这里一个月修的硬盘没几个。
别人不会的我会,别人会的我更会,这就是当初我辞掉工作学维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