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7-11-03):
我得了几块848,865的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毛病,进BIOS设置,完了按F10保存,但是就停在那个Y字里,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只能重启,进系统后基本上不见有 什么毛病,有些升级BIos就ok了,但是有些又不行,问问,还有什么情况造成这样的毛病,这似乎是848到865板的通病,我的这些板不同牌子的,

网友:
不是什么通病

就是一般的BIOS故障

网友:
学习中,谢谢高手们的点评!!!!

网友:
一般都是BIOS或IO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