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7-11-03):
插电源自动开机,给COMS放下电,插电源就不自动开机,要按开关键,但,再插电源又自动开机,且主板点不亮,我看诊断卡又能跑到9F

网友:
BIOS中的电源模式设置了吗

网友:
查BIOS设置,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开机是 可以启动到桌面还是只是触发了开机电路呀?

网友:
华硕好多板子都会在插上电源的时候自动触发的,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有的板就是这样,你正常关机了在拔下电源重插还这样嘛

网友:
我这的一块ASUS A7V600-X也是这问题,修好内存供电后就是插电就工作,但不能点亮,只跑到9F。期待解决~~~~

网友:
哈哈,我的已解决了,就是和7楼说的差不多,插点源自动开机,主板点不亮,只跑9F,可华硕主板跑到9F应该能点亮了,插上内存,开始提示为找到不内存的提示音,查内存的各组供电,好像就正常的,换了根内存,提示音变为一长三短(内存错误),没办法,既然插电源自动开机,就先对IO下手吧,先解决掉插电源自动开机的问题,结果没得相同IO(新手,不敢乱找IO的替换,最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IO有两个脚之间好像有个东西卡在里面,用摄子小心取出后,插电源,不自动开机子,但还是跑9F,只有插上显卡,安上内存试一下,结果机子能点亮了,一切正常了!!!!!!!

网友:
华硕,因特尔的主板有很多都是这样的,谁给个说法啊?

网友:
加电后。正常关机。然后再开机。这样就不会再出现加电自动开机了。

网友:
DELL的很多板也会这样,只是他们能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查BIOS设置,看看有没有问题   可能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