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10S 低分辨率不正常,高分辨率没问题?

楼主(2007-11-03):
此显示器在1024X768下没有问题,在800x600下就黑屏,数据已经重写过,请教高手。

网友:
看看 s校正电容, 行振荡电容,换行场芯片,

网友:
支持云风的观点,不过你再看下是转换分辨率的时候黑呢还是在800*600就是不会亮

网友:
我也修过你的毛病,换个行调整管就OK

网友:
S校正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