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数据恢复与分区的问题

楼主(2007-11-03):
请问做数据恢复之前必需恢复他原来的分区吗?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找不到地方的时候怎么办的?先找个地图查一下在什么地方吧!一样的道理

网友:
哦哦,那如何恢复以前的分区表呢?

网友:
论坛上已有不少帖子说了,自己找。

网友:
简单的分区表的恢复可以用软件,比如DISKGEN或者易我分区表医生来恢复,如果复杂的分区表的恢复最好用手工恢复(用WinHex这个软件),但你要对文件系统比较了解并且对WimHex这个软件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