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一次修本,竟然修好了.但不知道什么原理

楼主(2007-11-03):
昨天第一次修本,竟然修好了.但不知道什么原理,接手一个IBM600E的本子,故障现象为:按开机键能加电,但几秒后,就断电,怀疑有短路的地方,就拆机了,拿出主板,但不知道怎么下手,(第一次修本,手都有点抖的)把CPU拆下来,还是一样,我就把修台机主板的那一套拿出来了,摸几个芯片看有没有发热不正常的,最后发现有个标示为LM324A的芯片有点热,找了个一样的板子拆了一个换上去,竟然可以了,于是装起来,就OK了,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修本,竟然这样的结果.
晚上回家看孙老师给我的笔记,上面就有这样的例子,IBM600.600E的本子.出现不开机,开机掉电的故障,大都是保护隔离电路中的LM324A的问题,可以从IBMT21.T23等主板中拆的,只针角一样,就可以代的.
第一次发这样的帖子,不正之处请同行指正.
想问一下,假如,我没有摸到LM324A发热,那应该怎么入手查这个问题.从那里开始.刚开始转型修笔记本.不会什么东西,请各位指点一下,我学习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这就是红外线观察的结果,你的手就是红外感知器。

网友:
维修的8条还是10条里不有一条说先要观察明显坏件,要感觉一下元件的温度,过热的元件不是它本身和偏置电路就是后面的负载这个说法吗?

具体的特殊的孙老师不是已经指出来了?!

网友:
路过看了哈, 值得接见学习  谢谢,,,,,

网友:
祝贺楼主取得开门红啊

网友A:
修本本还是谨慎一点的好,不然就会自己搞出麻烦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本本还是谨慎一点的好,不然就会自己搞出麻烦来

是的,今天就搞了一个三星说是花屏,客户来时没有适配器,电池也没有电了.我也没有这个适配器,就只接把主板拆下来,想把电压只接加到充电口上,也不加电,最后搞了适配器也不加电,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还在搞的,还好客户没说什么.现在也不是搞花屏了,而是搞开机了

网友:
哈哈,楼主真是大胆不会也敢玩,真服了你了

网友:
楼主刚开始转型学笔记本不知道你从哪里入手的?可以推荐点笔记本基础维修类的文章吗?

网友:
哈哈。向楼主学习,维修就是靠经验的积累

网友:
胆大心细多请教,大板小板年年好

网友:
晕~~~瞎猫碰到死耗子

让你歪打正着一把     我晕   爽阿   西北风一吹就飘起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