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845GL

楼主(2007-11-03):
主板电压正常,L4S5MG/651+     POST跑41刷BIOS 不好使应该是那的问题.以前也有过其它扳子有过这样问题?

网友:
问题不清。怎么个不好使????

网友:
他说的不好使应该是容易死机不稳定吧

网友:
显示器亮,到第二界面不过,出现英文....A,一般应该是BIOS问题,刷新不好使

网友:
重点看一下AGP槽,VDDQ还有识别管等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