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L45SMG主板不触发?奇怪

楼主(2007-11-03):
开机排针刚开始有4.95V电压,触发一下不跑码,在测开机排针只有3.9V的电压。14角到排针的线路没什么问题,有一个电阻513一边有5V,触发一下另一边就只有3.9V换掉也不行。I/O已换过还是不行,请教各位。支招
不触发

网友:
先测一下32。768晶振上有没有波形。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用洗板水冲洗南桥试一下。

网友:
3。9V也可以触发呀,查杳其它条件,晶振,南桥待机的几组供电那些,你的板是什么IO呀,有的是南桥管通电的

网友(2008-01-03):
:) :) IO的供电有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