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星845PE-V2 MS-7154代码跑25不亮的问题(问题解 ...
请教,V星845PE-V2 MS-7154代码跑25不亮的问题(问题解决)

楼主(2007-11-03):
请教,V星845PE-V2 MS-7154的板子,插诊断卡代码跑25,不亮.重新刷过BIOS后还是不行,那位高手指点一二,这是那的问题呀?
[
]
诊断卡代码

网友:
有显卡部分问题,查一下AGP供电路,北桥和南桥的供电,是否发烫

网友:
问题解决了网卡坏了

网友:
是不是有是网卡芯片有问题也会使CPU不工作啊?代码跑FF

网友(2008-05-12):
是的,网卡坏了会导致跑FF 的,, 还有跑25 有的是南桥坏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不过我吧网卡供电断开还是一样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几次了~!

网友:
学到了,这可能就是将板载尽量减小的最小主板法吧!!!

网友:
除去BIOS的问题,不插AGP跑25 干 网卡 查AGP跑25 干 北桥.
好像是飞翔哥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