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2007-11-03):
华硕主板,不上内存,提示音为没查到内存,安上内存,提示音为内存错误码,测了下内存工作电压2.77正常,VTT电压1.37正常VREF电压也正常

网友:
内存上拉电压1.25 是否到了,排阻是否空焊损坏断线

网友:
内存上拉电压到了的,还有就是184脚无电压

网友:
无SPD工作电压,查吧

网友:
184#多数是3。3伏,也有2。5伏的(少数)

网友:
无SPD工作电压应该查哪里啊?

网友:
发现184脚对地短路

网友:
内存是不是坏了。再就是测内存上的排阻电压,与对地阻值。涮BIOS。

网友:
看排电阻是否又损坏的

网友:
各处供电正常的话 就去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