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A P4B533-X主板?

楼主(2007-11-03):
主板故障:不过内存,测试卡档D0或D6

测试各测试点电压都正常!

所以尝试刷BIOS,刷完后。。。。

第一次刷后,开机正常,测试卡跑到00,没有接硬盘、光驱,然后重启,晕,又档D0或D6和一开始的故障一样!

然后在刷,还是一样的结果,连续刷了4次,同样的故障!晕。。。

我接着又刷了一次,感觉是频率设置问题,开机马上进入COMS,晕,还没等到我找到在哪设置就死掉了,时间最多10秒!真可恨!

我在刷,把硬盘接上,呵呵,能进系统,但到了桌面。。。我倒,死机了!

我又刷了一次,这次没敢开机,不敢开了,开了在关,又是同样的故障!

请各位看看,能是什么原因,该如何下手,我刷够了,哈哈,BIOS程序是在ASUA网站下载的,应该没问题,主板没有超频的跳线!

网友:
应该是内存电路有不稳定的件了,焊一下内存数据排阻

网友:
好的,二楼的兄弟,我试试!

网友:
你把内存插槽用香蕉水洗一下,再把内存用橡皮擦擦一下 再试一下,不行的话你的BIOS资料不对

网友:
补焊了,但还是不行,

现在能点亮,但进不了系统,进到XP滚动条就死机,然后按重启,又档D0或D6

但断电两分钟点PW-ON又能启动,但故障一样,依然进不了系统,到XP滚动条处死机

BIOS在ASUS网站下载的应该是对的,官网要是忽悠人,就没人要了

网友:
考虑一下I/O吧/多试试

网友:
内存电路有不稳定的件了,焊一下内存数据排阻
然后换个BIOS芯片 再刷
在考虑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