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有问题,PCI的AD线有可能正常吗

楼主(2007-11-03):
南桥有问题,PCI的AD线有可能正常吗?
问题

网友:
有可能,但只是有可能。大部分情况都是不可能的。

网友:
大部分情况都是不可能的。

网友:
影响南桥坏的原因很多,并不一定指是AD阻值不同。

网友(2007-12-05):
应该有可能
毕竟SB坏也不一定就是这块坏
它里面还有很多集成点路
他们坏也叫南桥坏啊
个人见解不对请高手纠正

网友:
路过,顺便学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