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03):
现修一台X31现器,能上电,用诊断卡跑38,为内存不过.更换过内存,北桥,BIOS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测PCI上AD线都没有电压,FRAME#信号为3.3V ,TRDY#没有电压,IEDY#有3.3V.....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姑且不说你的判断有没有错,但既然你说了是内存的问题,怎么去测了硬盘先观的电压。仔细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是测笔记本MINIPCI上的电压的
不是硬盘

网友:
IBM机器跑这个代码大都为北桥故障,一般情况下,更换北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看错,

网友:
记得4几才识内存吧,你说的38应该是北桥或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