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上电的怪故障

楼主(2007-11-03):
今天碰到板昴达的板,NF6单芯片,主板第一次通电开机正常,但只要一关机后,就不能再通电。要拔掉电源才又能正常通电,每次通电都要如此。这种故障从哪着手啊,修过的指点下!!!

网友:
你把供点滤波电容换了在是是啊,很有可能是电容漏电啊,我见过这样的板都是这样啊

网友:
2楼误解了
LZ查下+5V在关机后是否为0V和5VSB的电压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有地方存电了

网友:
修好了,是南桥边上一个102的电阻坏了。